西门子300无法安装,显示1607错误

楼主(2010-12-07):
西门子S7-300软件无法安装显示1607错误,啥原因啊?

网友A:
确认你的安装路径以及软件路径中不含有中文字符。
如果非以上原因,那么你的Windows Installer损坏。
Good Luck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首先,将西门子有关的软件先全部卸载;卸载之后使用注册表清理工具清理注册表;在运行当中键入:regedit;按下回车按键,进入注册表编辑器在current user---software中删除西门子的注册表,单击刷新后推出,即可再次安装;注意:文件的安装路径必须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