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组态软件都用哪些触摸屏?

楼主(2010-12-07):
组态软件都用哪些触摸屏?比如我想用组态王软件,那么可以用那些触摸屏呢?还是只能用显示屏不可用触摸屏。菜鸟问题,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组态王公司有没有触摸屏,不知道,MCGS的触摸屏挺好的,我用过,和WINCC FELXIBLE差不多

网友B:
比如你想用组态王软件,你只需要一台完整的电脑就OK!至于要不要触摸都无所谓了!

网友C:
是啊,组态王本身就有触摸屏大部分的功能

楼主:
还是搞不清什么是嵌入版、通网版、标准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