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8软件能从MP227 10“TOUCH上读出组态画面吗

楼主(2010-12-07):
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8软件能从MP227 10“TOUCH上读出组态画面吗

网友A:
如生产商安装有储存卡,在下载时启用回传,就可以读出组态画面,不然只能备份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能。只有在下载用户组态时选择了回传并装有SD/CF卡才能。备份可以使用prosave进行。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下载程序时启用了回传,那就可以,,否则就不行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