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查了几天都没有结果

楼主(2010-12-07):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监控程序时发现VD14和VD24时里的数据在0~80之间变化,按理说,VD14和VD24里的数据不可能为0的啊,因为物品通过光纤,再快也有时间吧,(物品长度大约100MM,速度9个/秒),光纤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A:
保存出问题

网友B:
BGN_ITIME单位是毫秒,是否会是扫描周期影响呢?特别是网络3和网络4这,Q0.3,Q0.1和M0.0的置位复位,相差只有3个毫秒。你放大点试一试看看。

楼主:
貌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