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有关浮点数与整数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S7-200编程中有一系列数据计算,为了保证精度,采用VD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和保存数据。但是,最后的计算结果还要输出给AQW0和AQW2,怎么将VD的数值转换送给VW呢?
这里的计算结果都是正数,并且都小于32000,是不是可以先将VD取整,然后直接取VD的低位两个字节数值即可?

网友A:
用DTI即可。
你的思路也可以。

网友B:
用实数到整数的转换指令

楼主:
我的软件没有DTI指令,没有实数到整数的转换指令,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低呢?
我的版本: STEP 7-MicroWIN V4.0 SP4

网友C:
数值转换有专用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