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空开安装位置

楼主(2010-12-07):
请教各位大侠,控制用变压器,他的一次侧,二次侧是不是都要加空开?原理是什么?还有若要控制该变压器所在线路,那么接触器是安在变压器一次侧还是二次侧?原理何在?

网友A:
一二次侧都加比较安全,一次侧主要用于给变压器通断电,二次侧用于保护。接触器建议装在二次侧的断路器之后

网友B:
控制用变压器一次侧一定要安装空开,二次侧加装保险。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感谢,小弟刚入此行。请教,为什么一次侧必须加?二次侧在什么情况下加保险,什么情况下加空开?

楼主:
请教大家啊

网友C:
一次侧空开的作用是:一旦变压器有问题,它保护上一级电器设备。
二次侧空开的作用是:一旦下边的接触器有问题(短路),它保护变压器

网友D:
好东东不能错过哦

网友E:
一次侧加主要是做变压器的通断与保护,二次侧加主要是对变压器所控制的原件做保护

网友F:
一侧预防变压器因二侧保护失效,引起变压器超载发热烧毁变压器重而可能引起火灾,至于二侧空气开关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