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步进指令梯形图怎么写?

楼主(2010-12-07):
各位高手,麻烦帮我看一下,附近中的程序有什么问题,现在都没法转换。

网友A:
又是一个拿着老教材,研究新软件的人

网友B:
S0和S20等触点应是双矩形框

楼主:
哦,是这样!那新软件应该怎么写步进?
谢谢指点

网友C:
步进用SET RSET,最简单。前一步SET,完成后到下一步时,RSET上一步

网友D:
前一步SET,完成后到下一步时,RSET上一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步进跟一般梯形图格式不一样的,你按照一般梯形图写法肯定不能转换了。建议多看看手册。
自学

网友F:
想学的快看看程子华的吧

网友G:
俺是直接写成指令表,然后由指令表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H: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ld x2
set s21
ld x10
out s0
ret
end
这样可以了

网友I:
步进写法不难吧,就SET,STL,RET好了,然后研究一下分流和和流吗,再看一下M8034,M8040的用法

网友J:
你只有設定步進啟動條件~但沒有步進程序~~可是你最後又加了ret~~當然無法轉換嚕!!!

网友K:
没有stl指令!

网友L:
ret 直接接到左侧母线上即可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G:
9楼的兄弟,你的程序有问题,请检查

网友M(2011-07-27):
每一步都要加 |例 STL S0 如过下一步是S20 那就再此程序前加 [STL S20] 直接写就可以 不明白打我电话15050159615 朱

网友N(2011-11-11):
RET要直接连接到母线就可以转换了

网友O:
用SFC模式写 写好后转换成梯形图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