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以上PLC怎么连接起来

楼主(2010-12-07):
请教各位大侠,假如我有2个CPU224,怎么可以将它们连起来,再通过西门子编程电缆连接到上位机Micro WIn呢?
2个CPU之间可以直接接通信口吗(不用EM277)?
2个CPu之间用什么线连接?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A:
两个CPU直接通讯请参看编程手册NETR/NETW指令。
用普通的MPI电缆,无需EM277,如果你手中的S7-200型录的话,参看最后一页附图。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需要多主站电缆。
Good Luck ~

网友B:
二个CPU 之间可以用二种方法,一种是PPI通讯(NETR/NETW),另一种就是做MODBUS 一个主一个从,做通讯

网友C:
不用其他模块(EM277),做主从网络,用NETR/NETW操作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