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07):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时,变频器除了设置Pr117-Pr124之外还需要设置其他参数吗?
我做PLC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实验,程序写好了,硬件也连好了,485模块上的发射和接受指示灯也闪烁,
可是变频器没有反应,是不是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因为通信时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拆下来了,什么原因都不知道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我记得PR79要设为6,PR340要设,PR五百几忘记了???。
下载积分:+3(祝仰东) 热心助人

网友B:
http://www.meas.com.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参照三菱官方网站资料设置吧

网友C:
高手啊 通讯我觉得很难

网友D:
三菱变频器型号好多窝!设置参数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