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当零线用可行吗?

楼主(2010-12-07):
有时候看到一些厂的设备里面没有零线(R,S,T三相+地线),电工在接线的时候就把地线做零线使用,这样机器也能够正常运行,但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发布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A:
可以用,但不规范吧,

网友B:
出事故严重了。

网友C:
当然可以用了,不过系统零线断了就危险了!

网友D:
零线可以当地线用,俗称接零保护。要防止零线断线危险。
地线绝对不能当零线用。

网友E:
安全起见还是不要这样接好!

网友F:
表面是能用,但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ygwpxq

网友G:
老问题新含意,我是认为无需再问此类研究性问题,希望每人都努力。

网友H:
零线可以当地线用,要防止零线断线危险。

网友I:
最好不要用线段了很危险不安全

网友J:
一句话,不可以。
jxh668

网友K:
出了事故,要吃官司的!!!

网友L:
引用楼主qinchenglim于2010-12-07 18:00发表的 地线当零线用可行吗? :
有时候看到一些厂的设备里面没有零线(R,S,T三相+地线),电工在接线的时候就把地线做零线使用,这样机器也能够正常运行,但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发布一下你们的经验

首先更正楼主,人家不是地线当零线用,而是零线当地线用,这是很多老厂都用的接零保护(三相四线)。
如果讲安全性就要看他的接线方式了,是总线式还是树干式,那总线式肯定比树干式安全多了,可是费线。
单从原理上分析,三相四线相线漏电,那就直接回零了,那保护装置很快就会有反应(前提零线不能断路),特别提醒此零线上不能过保险装置。

网友M:
可以是可以,但是很危险。

网友N:
严格讲地线不能当零线用.正确做法是,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后首先接地,然后从中性点引出零线,另外环厂房结构要做接地网,所有用电设备必须做接地保护.为防止零线断线引起中性点偏移,每隔一段距离就要将零线重复接地(一般在配电柜里进行)

网友O:
大家都知道危险性。为什么还都说能够使用呢?这个绝对不能采用!
保护接地是为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在电气设备绝缘下降或者损坏时,使这个漏电流有一个良好的放电回路,保障设备在漏电前提下的设备金属外壳在安全电压以内。(对于人体是保障在安全电流下)

网友P:
都有道理

网友Q:
可行!可是这样机器就不可以接地。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R:
保护接零是可以的

网友S:
用是可以,当不好,还是独立的地线最好

网友T:
这样用
]很危险
QQ:6395435

网友U:
安全用电最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V:
如果你的“地线”完好(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电器外皮应该是不带电的,但是它不可能永远“完好”!

网友W:
不管你用电设备是接地也好,还是接零也好,主要是看同一个供电系统中是接地还是接零,在同一个供电系统中不能够有两种接法,也就是不能又接地又接零。

网友X:
一般大型机械都是380V的不接零线,但不能没有接地。。漏电很危险

网友Y:
零线是带电的,接到地线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