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0A电路板上的元件

楼主(2010-12-07):
三菱伺服J2S电路板上在模块输出(UVW)端有两个黑色元件上面标着7.5m欧f是贴片的、请问高手该元件是什么起什么作用。谢谢先

楼主:
高手啊!劳烦解答!小弟感谢了!

网友A:
电机离线检测吧

网友B:
应该是个电阻吧。
下载积分:+3(向日葵)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你给拆了吗,

网友D:
电阻,防高压的
下载积分:+3(向日葵)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六楼前辈:这两个电阻在什么情况下坏掉、会出现什么情况!感谢先…

网友E:
那应该是模块的限流电阻烧坏了就证明模块肯定短路了。今天修了一个。我这以后就没网了。有需要联系我13811689159崔振江
下载积分:+3(向日葵)

网友D:
8楼回答了,是的,是你的电路有高压进去了,而且超过了承受能力,所以坏了。
所以你要检查你的电路以防止高压再串进电路。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