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及应用?谢谢

楼主(2010-12-07):
请教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网友A:
相当于开关三极管!应用广泛一般做中继大电流用…

网友B:
相当于开关三极管!常用了加热恒温

网友C:
一般來說
SSR就是固态继电器
通常運用在大負載高電流
因為固态继电器在導通的時候
不會像一般的MC會有接點ON/OFF的動作時間
固态继电器在導通的時候你並不會聽到任何聲音
所以一般都用在加熱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