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故障(有点晕)

楼主(2010-12-07):
伺服发生AL-24警报、拆去电机线、警报依然存在、检查电机以及电机动力线未有发现接地或漏电!另换同型号伺服器问题解决但运行大约八小时该问题又发生了!请问高人是什么引起的呢?发生警报的无法清除怎么处理…?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关注中。学习一下。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AL24 通常是模块损坏
你断了电,等放完电后,量一下UV UW VW 如果有两相或者三相都导通,那真的坏了。

楼主:
多谢站长指教!但是换上驱动器能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又发生同样的问题、真理解不通还真的第一次遇到…烦啊!

网友C:
首先确定故障点是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动力线。把有报警的驱动器装在另一台机上开机,看看有无报警,一般是驱动器故障。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三菱伺服,大小故障100%修好,提供技术支持,电话---13556213286

网友D:
老坏问题大了!

网友E:
你这故障可能是驱动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有问题。你更换下连接线看看。
我们公司以前也碰到过这个报警,更换驱动器,伺服电机,过段时间有有,后来发现,连接线在拖链中经常弯折,内部线破皮,在某些位置就发生引线短路,而造成该报警。

网友F:
换了驱动器之后还存在,问题很可能出在驱动器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上,首先确定你的电机平台是否有移动,动力线是否有被拉扯,如果有,这种嫌疑更大,那么换一根动力线试试!首先必须确定你的电机是正常的,这可以用万用表,摇表,观察、、、、

网友G:
线路老化了,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