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就好象LD,LDI,这样的快捷键。希望可以详细点。快捷键加注解。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如图。另外可以在梯形图编辑画面输入法大写或字母输入状态直接输入记忆符。如:
LD X0
SET Y0
LDI  X1
RST Y0

网友B:
楼主要的快捷键是啥意思?按F5为常开,F6为常闭........在程序中可以看到,加注解可以在选项中设置写完软元件立即加注释,也可以在编程软件左侧点软元件注释一次性加入(我从EXCEL中写好,然后复制粘贴)。
饿米豆腐

网友C:
创建新工程文件            Ctrl + N
打开工程文件            Ctrl + O
保存工程文件            Ctrl + S
打印            Ctrl + P
撤销 梯形图剪切/粘贴            Ctrl + Z
删除选择内容并存入剪切板            Ctrl + X
复制            Ctrl + C
粘贴            Ctrl + V
显示/隐藏工程文件数据            Alt + 0
软元件检测             Alt + 1

跳转            Alt + 2
局部运行             Alt + 3
单步运行            Alt + 4
远程操作            Alt + 6
工程数据列表            Alt + 7
网络参数设置             Alt + 8
关闭有效窗口            Ctrl + F4
转移到下面的窗口            Ctrl + F6
结束应用程序            Alt + F4
插入列            Ctrl + Ins
删除列            Ctrl + Del
转换当前(编辑)程序            F4
转换当前所有(编辑)程序            Alt + Ctrl + F4
写入(运行状态)            Shift + F4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5
转换为监控器模式/开始监控            F3
转换为监控器(写模式)            Shift + F3
开始监控(写模式)            Shift + F3

输入梯形图时移动光标.             Ctrl + Cursor key
显示对话.
停止监控            Alt + F3
插入行            Shift + Ins
删除行            Shift + Del
写模式            F2
读模式            Shift + F2
显示/隐藏说明            Ctrl + F7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8
显示/隐藏机型             Alt + Ctrl + F6
开始监控.            Ctrl + F3
停止监控.            Alt + Ctrl + F3
梯形图和指令表之间转换            Alt + F1
查找触点或继电器线圈            Alt + Ctrl + F7
SFC和梯形图转换            Ctrl + J
插入行            Shift + Ins
删除行            Shift + Del
插入列            Ctrl + Ins
删除列            Ctrl + Del
转换到写模式            F2
转换到读模式            Shift + F2
转换为监控器模式/开始监控            F3
转换为监控器(写模式)            Shift + F3
开始监控(写模式)            Shift + F3

停止监控            Alt + F3
开始监控所有窗口.            Ctrl + F3
停止监控所有窗口.            Alt + Ctrl + F3
转换当前编辑模块            F4
显示/隐藏机型名             Alt + Ctrl + F6
转换当前所有编辑程序            Alt + Ctrl + F4
显示/隐藏注释            Ctrl + F5
移动 SFC 光标            Ctrl + Cursor key
查找触点或线圈            Alt + Ctrl + F7
程序表示(MELSAP-L)            Alt + Ctrl + F8
SFC(符号)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单步            F5
块开始步(有END检查)            F6
块开始步(没有END检查)            Shift + F6
跳转            F8
END 步            F7
Dummy 步            Shift + F5
传输            F5
选择分支            F6
同时分支            F7
选择集中            F8

同时集中              F9
垂直线            Shift + F9
变换属性为通常            Ctrl + 1
改变属性以储存线圈            Ctrl + 2
改变属性以储存操作            Ctrl + 3
(没有传输检查)
改变属性以储存操作            Ctrl + 4
(有传输检查)
改变属性以重新复位            Ctrl + 5
垂直线(编辑线)            Alt + F5
选择分支(编辑线)            Alt + F7
同时分支(编辑线)            Alt + F8

选择集中(编辑线)            Alt + F9
同时集中(编辑线)            Alt + F10
删除行            Ctrl + F9
块暂停            F5
步暂停            F6
块运行            F8
步运行            F7
单步运行            F9
运行所有块            F10
强制块停止            Shift + F8
强制步停止            Shift + F7
强制复位停止            Shift + F9
ST编辑画面

(操作)内容            快捷键(操作)

------------------------------------------------------------------------------------------------------------------------
移动到先头行            Ctrl + Home
移动到最后行            Ctrl + End
选择全部文本            Ctrl + A
重做撤消的处理            Ctrl + Y
被指定行里定位            Ctrl + J
进行查找内容            Ctrl + F
查找时的下候补查找            F5
查找时的上候补查找            Shift + F5

进行文字列替换            Ctrl + H
进行书签的设定/解除            Ctrl + F7
进行书签的下候补查找            F7
进行书签的上候补查找            Shift + F7
转换编辑中的程序            F4
转换编辑中的全部的程序            Alt + Ctrl + F4
RUN中进行加注            Shift + F4
开始全部窗口的临控            Ctrl + F3
停止全部窗口的临控            Alt + Ctrl + F3
开始临控            F3
停止临控            Alt + F3

显示标签选择画面            F11
显示函数选择对话框            Shift + F11
切换被ST的窗口上下,左右拆分的窗口            Shift + Tab

网友D:
最常 用的几个:

网友D:
创建新工程文件            Ctrl + N
打开工程文件            Ctrl + O
保存工程文件            Ctrl + S
撤销 梯形图剪切/粘贴            Ctrl + Z
删除选择内容并存入剪切板            Ctrl + X
复制            Ctrl + C
粘贴            Ctrl + V
显示/隐藏工程文件数据            Alt + 0
软元件检测             Alt + 1
常开    F5
常闭    F6

网友E:
下载一个编程软件自己弄弄熟悉常用的就行了

网友F:
也给我传一份吧451289737@qq.com

网友G:
熟能生巧

网友H:
要学习真是太多了

网友I:
软件界面上就有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