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7):
各位帮忙解决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如下说明:
1. 如果D510有设定值的话,D512有设定的值的话,每次监控d8140的值的和D510设定的值不一样。
2.如果D510设定为0的话,监控d8140的值的和D516设定的值不一样。
每次

网友A:
互相没关系当然不一样

网友B:
说实话没空和你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的D510是脉冲输出的D的话,D8140输出的脉冲数是绝对会与D510一样的,至于控制器能不能接收到相同D510的脉冲数,那倒有可能会丢。

网友C:
先看下再说

网友D:
学习中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拜师学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