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欧姆龙的屏的提示,是哪里设置错误啊

楼主(2010-12-07):
和PLC联机时下载的应用画面闪一下,就出现这个提示了

楼主:
把程序下载到屏后,和PLC联机,欧姆龙NT21屏出现图片提示,看看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画面1中的DM20010有错误。检查一下里面的参数,是不是和PLC对应。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啊。如果是OMRON。其DM有问题。

网友C:
從畫面中就已看到異常畫面及異常地址

楼主:
PLC型号是 CJ1M-CPU22,我用MAD42模拟量输出0-10 电压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模块端口输出用的是CIO2001,输出内存为DM20010有错吗? DM20010值变化范围:400-2400有错吗?,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