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0-12-07):
请问各位师傅!接近开关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磁性接近开关 可以看做是一个继电器,和一个干簧管的组合。
下载积分:+3(shaolinsi)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b6b1ced7c1c708a1284a44d2.html

网友C:
看是几条线的就是做开关使用了就一个触点。

网友D:
电磁原理差不多
迈翔

网友E:
磁性开关.

网友F:
就是感应开关,感应的材料是不同的,

网友G:
磁性接近开关--------当金属靠近开关开关的磁铁就会带动触点动作,常开就变成常闭常闭就变成常开,金属离开就会还原状态,不导磁的金属不算。

网友H:
支持一楼回复

网友I:
电感式的居多

网友J(2011-02-02):
磁性接近开关 可以看做是一个继电器,和一个干簧管的组合。

网友K(2011-04-13):
内部一个震荡电路,当有导磁金属(钢铁等)靠近时停振。就这么简单。

网友L:
其实 就是一个可控硅而已

网友M:
就是利用电感或电容电路对金属的感应作用工作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