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

楼主(2010-12-07):
PLCFX1N24数值D自动改变问题
迈翔

网友A:
山寨版的,属于傍名牌的那种,质量很差,用在单纯的继电器控制方面还稍微能凑合点。

网友B:
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一点,是你想让D值自动变,还是PLC运行中D值自动变呀?
饿米豆腐

网友C:
1,标题请尽量明确,把问题简单说清楚
2,三凌与三菱是有区别的,三菱是正宗的,三凌是盗版的
3,在贴子里要详细讲清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