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本人刚刚接触PLC不久,对于使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如何输入STL这个胖触点还一无所知,请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按一下F8(应用指令),直接输入STL S20

楼主:
无法输入

楼主:
显示指令帮助对话框

网友B:
直接打STL  SXX然后回车就可以。
但是GX-D上的显示于你书上的是不一致的,GX-D上该触电直接占有一行,并在靠近右母线处。
你想和书上显示的一样的话,就用FXGPWIN编好了。

楼主:
十分感受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STL  SXX然后回车就可以。
但是GX-D上的显示于你书上的是不一致的,GX-D上该触电直接占有一行,并在靠近右母线处。
你想和书上显示的一样的话,就用FXGPWIN编好了。

楼上正解! 楼主要仔细看看手册上面介绍的很详细的!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