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最近控制一台伺服电机作往复运动,编码器的分辨率为2048*4,我选1个脉冲走0.001MM,无减速机构,丝杆导程为10MM,所以算出来电子齿轮比为512/625,脉冲频率为40k赫兹,可是发现越走越偏,后来改为1个脉冲走0.01MM,也就是电子齿轮比放大了10倍,脉冲频率为4k赫兹,走的就比较准。我想请教各位,伺服控制的精度由什么决定?是编码器的分辨率,还是丝杆的精度!在做伺服控制时,我如何确定1个脉冲走0.01MM还是0.001MM,也就是如何确定精度?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刚入门,所以。。。

网友B:
半闭环控制精度取决于伺服精度(驱动器、电机、编码器精度)和机械精度(丝杆,导轨)。
jxh668

网友C:
要想高精度只能用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闭环控制精度取决于伺服精度(驱动器、电机、编码器精度)和机械精度(丝杆,导轨)。

那这种控制方式达不到0.001mm的精度吗?

网友D:
0.001mm不是一般的机构可以达到的,就算可以造价也很贵。不过你是差的越来越多,应该是频率太快丢了脉冲。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改脉冲当量只会影响控制精度不会影响重复定位精度。检查下是不是中间过程出了问题

网友F:
把PLC和伺服规格贴出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LC和伺服规格贴出来,,帮你看看。

上面写错了我刚开始1个脉冲走0.001MM时,发脉冲频率是400000pps,我看了一下伺服驱动器最大输入脉冲是400KPPS,应该是我设的脉冲频率已经达到驱动器可接受的最高频率了。我用的是松下PP41定位模块,最高输出脉冲为400KPPS,我就是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1MM,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01MM又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001MM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我刚开始1个脉冲走0.001MM时,发脉冲频率是400000pps,我看了一下伺服驱动器最大输入脉冲是400KPPS,应该是我设的脉冲频率已经达到驱动器可接受的最高频率了。我用的是松下PP41定位模块,最高输出脉冲为400KPPS,我就是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1MM,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01MM又什么时候定1个脉冲走0.001MM呢?

够就好,何必过分追求。如0.1mm可满足要求为什么要0.001mm呢。那样为必就好。

网友G:
一般精度达到0.01MM就好了。你是用在什么机器上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0.001 需要这么高的精度,不是一般的丝杆吧。

网友I:
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

网友J:
高精度想法是好的,但机械配套,电气配套的要求都要很好,所以工控的应该是够用就好,如果定位精度0.1mm就够就不要去追求0.01mm,过高的追求不一定能带来很好的效果。就算是全闭环的控制也一样,搞不好会在定位点附近发生震荡(因为定位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点,控制部分反复调整回产生),而适合的精度可以解决费用和硬件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精度想法是好的,但机械配套,电气配套的要求都要很好,所以工控的应该是够用就好,如果定位精度0.1mm就够就不要去追求0.01mm,过高的追求不一定能带来很好的效果。就算是全闭环的控制也一样,搞不好会在定位点附近发生震荡(因为定位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点,控制部分反复调整回产生),而适合的精度可以解决费用和硬件合理性

其实我就是想精度高点好,但看起来设备达不到定位精度够不够是不是看,设备运行中是否能达到要求?请赐教!

网友K:
一般都是設定0.001MM.位置再由脈衝量去決定

网友L:
做往复运动最好用绝对值编码器,不会出现越走越偏的现象!!伺服的分辨率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选用合适的模式。

网友M:
用A5的就行

网友N:
如精度要求那麼高,那就使用线性马达+MR-J3+光学尺 走SSCNET架构.
此种架构不便宜.

网友O:
你可以把伺服的编码器的信号采进来做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