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扫描周期怎么理解

楼主(2010-12-08):
本人刚学plc,对扫描周期的理解有点问题
扫描周期对输入来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是连续的,要么全是高位,要么全是地位。但是在指令pls脉冲中,三菱说明书上一个周期内对于输入怎么有高有低。到底该怎么理解扫描输入?

网友A:
0与1只是二进制的结果,从0到1或者从1到0就是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边沿。
一个按钮从按下到释放,会处于从0到1,结果为1,从1到0,结果为0这4个阶段。这是很好理解的。

楼主:
从输入映像寄存器上读取过来的 就只有0和1的状态状态读取进来,读取后就停止读取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
这就是说上升沿跟下降沿的过程是不能读取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对于问题一,PLC工作原理已经说明了,但是,并不代表停止读取,只能说没有执行强制刷新IO映像区时,停止读取。
对于问题二,边沿检测的原理就是:将当前触点状态保存,与下一次触点状态进行比较,因此,边沿检测是一定会占用存储器的,边沿检测与IO映像区没有任何关联。IO映像区由系统程序进行维护,而边沿检测由用户程序进行执行。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已经越来越糊涂了,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我已经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上升沿指输入条件从断开到接通的瞬间,下降沿是指输入条件从接通到断开的瞬间。

网友C:
一个动作的完成时间就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