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有没有三菱触摸屏软件GT-Designer2高手?

楼主(2010-12-08):
菜鸟提问:我用三菱触摸屏软件GT-Designer2开发,我想在程序当【M105】 ON的时候自动在画面上弹出另一个画面,比如:我现在是在画面5,当M105有信号时,自动弹到画面8,该怎呢做呢?

楼主:
兄弟们 有没有不吝赐教的呀

网友A:
可以做 到 的
QQ:532904130

网友B:
可以做到的

网友C:
我是这样设定M105为On时从第一个画面切换到第二个画面的。
1、设定画面切换软元件
2、为画面1编写了脚步,当M105为On时,给画面切换软元件填入画面号2.
Good Luck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D:
发张图看看,想在程序中改窗口?还是在触摸屏中设置按键?2者不大一样。
触摸屏中设置按键很容易,略
程序中控制可把画面软件元件改成用D等软元件,不能用触摸屏自己的软元件(因为那样无法用程序改变其值),再在程序中改变D值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编的一个简单程序,请看看对楼主有帮助没有,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0163-fpage-2.html
下载积分:+3(xqx666)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E:
可以做到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很简单的,改变切换画面数据寄存器D的值。比如你设置的寄存器是D0,那么D0的值是多少就会自动切换到多少页,当M105为ON时传送8到D0画面就会切换到8页。
热心助人
自学

楼主:
恩 我用的方法和8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