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仪表信号显示方案?

楼主(2010-12-08):
浓度检测仪表(4线制4-20ma)和温度变送器(2线制4-20ma)已进入到PLC314显示在MP277上。现在用户要求把这两个信号显示在一个仪表上并安装到31个不同位置,需要31个显示仪表,这样怎样实现?如果单靠变送器向外送接2次显示表,损耗太大不太可能实现。通过PLC与2次表或者显示屏通讯能否实现?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LED显示,通过通讯发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