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怎样选择开关

楼主(2010-12-08):
80A电流 应该选择多大开关啊

网友A:
一般开关要比负载要稍微大一点,80A电流可以选90A的开关。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大点啊,最少大10%-20%吧,没有余量会出问题的……除非你有的是时间处理问题

楼主:
没有90A的开关怎么办啊?急 急 急

网友C:
120A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首先你得确认开关的负载性质。一般负载只要能够回避设备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即可。比如80A你选择开关在100A左右。

网友E:
100A左右应该可以 了

网友F:
按负载额定电流的1.25-1.5倍选取 没有同意规格的向上一档选取

网友G:
也得考虑负载的性质,是平稳型的还是大电流启动的,如果是后者得相应放大选择容量

网友H:
是额定电流?

网友I:
100A 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瞬间电流还要大的话,当然要余一些。可以选择125安的!

网友K(2011-03-29):
看是什么负载哟。

网友L:
100A 足够了,只要不是水货。

网友M:
大一点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