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我们公司现在上了2台2500KVA的变压器,负荷容量约为5500KW请问下市否过负荷?打算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上台2000KVA的变压器为2线用,负荷量约为5500KW,这个设想可以吗?也就是说7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11000KW的负荷吗?急。。。。

网友A:
找本电工手册算一下!主要是要熟悉你的设备,系数要合理!

网友B:
引用楼主wanglong1122于2010-12-08 15:37发表的 变压器过负荷的问题 :
   我们公司现在上了2台2500KVA的变压器,负荷容量约为5500KW请问下市否过负荷?打算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上台2000KVA的变压器为2线用,负荷量约为5500KW,这个设想可以吗?也就是说7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11000KW的负荷吗?急。。。。

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严重过载。

网友C:
严重过载,变压器容易坏
jxh668

网友D:
实际上要看你的负载的投入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机器同时工作的,同时投入不大于70%的情况下就没问题,要看最大的电流是多少!!!
要区别对待

网友E:
变压器名牌上有额定电流,不超就行

网友F:
两台2500KVA的变压器,负荷容量5500KW是合理的,如果再加一台2000KVA的变压器,负荷为11000KW的话,肯定是过负荷的(不过也要看你们是什么性质的工厂,同时运行多少台设备0)。

网友G:
引用楼主wanglong1122于2010-12-08 15:37发表的 变压器过负荷的问题 :
   我们公司现在上了2台2500KVA的变压器,负荷容量约为5500KW请问下市否过负荷?打算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上台2000KVA的变压器为2线用,负荷量约为5500KW,这个设想可以吗?也就是说7000KVA的变压器可以带11000KW的负荷吗?急。。。。

负荷容量只是视在功率,你可以测一下是否过电流,如果没过流就是不过负荷!

网友H:
这是严重超载,不过要看全部机器使用量来说。全部负载开启了那准烧变压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边超边用

网友J:
如果真正用到这么大实时负荷就是严重超负荷了,如果只是设备总负荷这么多,而实际不同时使用就看负荷了最好不要超过70%-80%。保有一定的余量最好。

网友K:
你设计超载太多了吧

网友L:
你说的太笼统,首先把算出计算负荷,然后再定,一般2500KVA 变压器可带5000KW 容量设备(5000*0.7*0.7),基本满负荷了.选干式变压器好些

网友M:
看实际用量。。同时用多少

网友N(2011-02-09):
关键取决于负载率,还要看功率因数,不能完全按照设备铭牌上的功率相加,这个没有实际意义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O:
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0%没大问题

网友P:
计算负荷率,满负荷在额定功率的110%可能效益更好些

网友Q:
严重过负荷另外还要看楼主的负载特性。

网友R:
你们单位可能用峰电吧,这样没问题,不然超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