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IA-40CDT的小问题。

楼主(2010-12-08):
这个型号的PLC在和电脑正正确连接的时候,它怎么就没有输出了呢,线拔掉就好了,应该怎么设置呢?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线没问题,我意思就是这个欧姆龙的PLC能不能像三菱似的,三菱的跟电脑连接以后把那个小开关打到运行位置,里边程序的动作状态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欧姆龙CPM1A的怎么不行呢?我对欧姆龙的PLC一点也不熟悉,自己感觉应该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连接上后“RUN”起来没?如果先连上再让PLC上电,默认是”编程“模式

网友C:
CXP 菜单 PLC——操作模式中去选择,或者CTRL+1……CTRL+4快捷键去选择。
Good Luck~

网友D:
要运行的啊

网友E:
CXP 菜单 PLC——操作模式中去选择--------运行模式

网友F:
点击编程软件上方的《plc》,在下拉框上选择模式,点击运行模式。就ok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要在运行模式或监控模式监控。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