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

楼主(2010-12-08):
向各位请将,,为什么我写在过step7V5.4,SP3软件后,,在安装,,总是出来要求重新启动WINDOWS,,我重启了N遍还是不行,,重新下载软件,,或者用所购光盘的软件全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助解惑,,谢谢

网友A:
用优化大师什么的把注册表清理干净,然后再装就可以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系统问题,,建议重装系统!!也有可能是你系统里有些软件和他冲突或者是以前装过step7而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C:
重启的解决方法,在本论坛有下载,你购买的光盘,是编程软件光盘还是操作系统光盘?????
其实总是提示重启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操作系统的原因造成的,具体原因就是操作系统精简优化过某些进程或者删除了某些文件。

网友D:
本论坛有说明,要进注册表删除一个文件,我忘记是什么了!或到百度看下

网友E:
如此: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2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