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奇

楼主(2010-12-08):
步进马达定位,细分200,丝杆牙距10MM,每英寸25.4 如何计算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细分同样200的情况下,不同的步进马达,移动距离可能不一样

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让PLC给步进一定的脉冲量,测量一下移动距离,然后再进行换算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阿奇

楼主:
    谢谢你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