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轮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12-08):
用手轮(编码器)接PLC的X0和X1端,Y0接伺服脉冲输入,Y2接方向,在手动模式下怎样用手轮控制伺服

网友A:
重覆发帖了
在回答一次
使用硬体比较快,如用软体写,可能会花费你很长的时间
QD75及FX2N-10PG 有内建手轮功能

楼主:
要的是节省成本啊

网友B:
周期执行

网友A:
先确定几项事情:
1.手轮接HIGH SPEED COUNTER两相的这个是OK的
2.手轮是否有X1 X10 X100倍率?
3.接收到的PLUSE数该如何送出[假设一个一个PLUSE送出
是OK!]
4.那手轮旋转转快慢该如何做?
5.综合以上,才叫你使用硬体解决.

楼主:
手轮没有倍频,就是手轮快,伺服就快,反之一样

网友A:
三菱出的產品没有那麼傻
不可能一台主机,手轮的功能写的进去.
那FX2N-10PG要卖给谁呀!
死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