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0-12-08):
三菱PLC主控指令怎样编写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
看手册啊,MC,MCR啊,很简单的

网友B:
X0----------------------MC N0 M0 主控开始;
中间写你的程序;
。。。。。。。
。。。。。。。
MCR N0 主控结束。

网友C:
这是基本指令啊,多看看书吧

网友D:
手册好好看看啊,看了不懂再来问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E:
楼主应该下载一个编程手册先看看,注意不同主控命令不能交叉。
饿米豆腐

楼主:
五楼的哥啊谢了昂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楼主:
我是说怎样遍在母线侧的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怎样遍在母线侧的
没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母线侧?如果说是断开母线的那个,不用楼主写,那个是自动加上的,母线左边是加标记的(子程序和跳转用),双击母线左侧。
饿米豆腐

网友F:
编程时是在写入模式看不到母线侧的触点,编好程序转换后点击读出模式在母线侧就可以看到了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