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增量编码器

楼主(2010-12-08):
增量编码器的的信号输出 串行与并行有何不同?

网友A:
信号接口类型,,只是传输方式不一样而已。简单说是串行接线简单,串口传输以位为单位传;并行占用点数多,以字节为单位传。各有优劣,不过现在用串口的较多,,因为抗干扰性要比并口好。
jxh668

网友B:
串行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