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系列PLC在GX -Developer7.0 里面找怎么不到CPU型号?

楼主(2010-12-08):
三菱FX3G系列PLC在GX -Developer7.0 里面找怎么不到CPU型号?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了。要换高版本的。如:8.86.论坛里有下载的。
http://down.ymmfa.com/?id=22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Developer7.0出来时FX3G还没有出世

网友C:
要GX -Developer8.0 以上才有

网友D:
8.0都没有,估计至少要8.52或者8.7,1楼提供的地址是有的

网友E:
V8.72或以上版本~~~

网友F:
下载高版本软件...

网友G:
版本过低,去官网下新版本吧

网友H:
在1樓提供的地址下載就好了

网友I:
GX -Developer7.0 版本低了,用最新的8.86版本!

网友J:
下一个高版本的吧

网友K:
1楼正解

网友L:
软件版本太低了。要换高版本的

网友L:
软件版本太低了。要换高版本的8.52

网友L:
软件版本太低了。要换8.52

网友L:
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M:
都这么高的版本,看下我的去

网友N:
8.52就有。。。。

网友N:
8.52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