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帮忙啦!

楼主(2010-12-08):
LD I0.0
S S0.0, 1
LSCR S0.0
LD SM0.0
S Q0.0, 1
R Q0.1, 1
TON T37, 10
LD T37
SCRT S0.1
SCRE
LSCR S0.1
LD SM0.0
R Q0.0, 1
S Q0.1, 1
TON T38, 10
LD T38
SCRT S0.0
SCRE
请高手给看一看这段程序有没有错误,为什么在模拟软件上不能模拟呢?

楼主:
当时运行完之后现实的图片

楼主:
显示此图片,这说明那里出问题了?请教高手

网友A:
自己看看你的指令支持不?
用人家的东西,好歹也应该看看人家的说明书。
这是人家的官网:
http://personales.ya.com/canalPLC/
用这个软件的90%以上的不知道这个软件的出处。

网友B:
西门子我不懂哈,我用谷歌翻译了一下:
好象是说这个版本不支持,错误步在你的倒数第二步LSCR S0.0
你试试改成别的元件或者指令看看

楼主:
明白了,谢谢高手的指点啦
那我要想仿真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高手的指点啦
那我要想仿真该怎么办呢?
要么修改软件支持你的程序,要么修改你的程序适应软件了。

网友D:
S7-200不带仿真的,,用第三方软件肯定是不怎么样的啦,S7-200是西门子中的垃圾产品 来的,要用西门子,建议用300或400的。

网友E:
是呀200仿真一点也不好用,简单一点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