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网速

楼主(2010-12-08):
请大家给我介绍个网络防RPG攻击的软件。网络差的开工控家园也在等上半天呀
迈翔

网友A:
网速慢要检查几方面的:第一、网线好不好,网线的线路是不是太长了,信号差;第二、接入商的问题,你的接入商的用户太多了而他的带宽就一点点,大家一起用就慢了,第三、不知道是不是你家里的网络还是公司里的网络,一般有的公司对网速是有限制的,第四、系统的问题,比如你说的有网络攻击或病毒之类的。
你自己对着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