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采集模拟量转化为数据显示在触摸屏?

楼主(2010-12-08):
我现在有一个PLC FX2N-80ER 和FX2N-4AD,而现场有一个电导率仪表显示数据,有一个0~24v的输出端口,(触摸屏上显示他的软元件是D101)
怎么样实现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信号?(最好有梯形图)
小弟新手上路,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你最好下载一个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6
里面包含2AD 4AD 2DA 4DA等的用法
4AD可以接0-10V的电压信号,不要超过10V
假如4AD是在PLC边上第一个模块,使用第一个通道时这样写
|M8000|------------------------------[TO K0 K0 H0 K1] (设置为电压模式)
|--------------[FROM K0 K5 D101 K1] (把第一个通道的值读到PLC的D101)
还有,在4AD里,0-10V这个量转换成数字是0-2000,如果你屏上显示的是电压,还得在PLC里计算一下,把数字算回电压放到D101里

网友B:
谢谢一楼的呀

网友C:
学习以下
迈翔

网友D:
手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