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轮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12-08):
关于手轮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编程思路?

网友A:
QD75及FX2N-10PG 有内建手轮功能

楼主:
不用模块,手轮接PLC,PLC接伺服,

网友B:
手轮要做什么功能,有什么要求。
如果不需要做倍频,轴切换,位置控制的话,手轮直接连伺服用于手动微调。

楼主:
你是说手轮的A。B直接接伺服的脉冲输入和方向输入。也可以。 不过我想接在PLC的X0和X1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