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大家知道FX系列plc的DC24V输出最大功率为多大,(也就是24v+端与com端的最大输出功率)
因为有些触摸屏需要供应DC24v电源,如果功率比较小的话,配开关电源显得没必要了,
大家说说看,最大使用多大功率的触摸屏不会出问题!
大家把手头上使用的直接PLC供电提供触摸屏电源的说出来看看,

当然,不光是触摸屏了,比如说,24V中间继电器,24v电磁阀,24v光电开关,接近开关,包括其他等等,只要是用PLC供电的都可以说出来,

大家探讨探讨,这样,以后大家也都可以放心使用了,

对吧!!!!!!!!!

网友A:
400mA
记得多看说明书
400mA才9.6W,我自己用过的功率远远超过这个功率,因此和大家探讨一下,官方提供的一般都特别小,因为官方不希望我们使用这里作为供电端口,防止出问题

网友B:
一个PLC多少钱,一个开关电源多少钱,不要因小失大啊
话没错,如果你用6个中继,你要用开关电源吗?浪费,因为6个中继功率也就12W左右,没必要用开关电源,我们以前像这种情况都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C:
会弄巧成拙的。

网友D:
自己去决定。

网友A:
Fx1s系列的总功耗就19W-----21W,你看你要超多少它才会烧,你可以做试验。

网友E:
还是另外加一个开关电源,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再说一个开关电源又不贵啊

网友F:
根据说明书合理利用

网友G:
多看多学,感谢楼主

网友H: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啊

网友I:
嘿嘿,我一般都是直接用PLC带触摸屏的,不过到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yanzhi2008

网友J:
我设计时一般不用PLC自带24V电源,以免负载短路烧PLC,以小失大.

网友K:
我一次用了七个接近开关,三个中间继电器。FX1S结果可行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L:
最好别带过的外设,尤其大功率的,短时间没事也会影响PLC电源寿命
另外一旦外设发生短路等故障,会直接搞掉PLC!

网友M:
配2个指示灯都嫌大,触摸屏有多少W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