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MM420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F0001过电流?

楼主(2010-12-09):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MM420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F0001过电流?但经查实电机与变频器频率一致,也没接地和短路的现象,参数也没改。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谢谢!!
下载积分:+3(njaolian) 好问题,下面好答案
jxh668

网友A:
F0001:过电流 原因有:
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2: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3: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7. 增加斜坡时间
下载积分:+3(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先谢谢啦!
变频器在没报F0001时,其它的都没动过的,一切都是正常运行的。但报了F0001之后,我也查过说明书,可是经现场查实电机与变频器频率一致,也没接地和短路的现象,参数也没更改。请问原因何在????

网友B:
断电后测量电机。。。
电机是没问题的。我也试了接上新电机,都是不行的……

网友C:
西门子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就是F0001报警,
是变频器硬件的原因。里面的硬件出问题了。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用了MM420的设备,即使拆了电机线,一启动就报F0001。能确定电机和线路都没问题的,兆欧表测量无问题,电机直接通电,长时间运行无任何问题。最后换了变频器完事。运行几天了,很正常。

楼主:
楼上说得是啊,我检测电机和线路都没问题的,即使拆了电机线,还是一启动就报F0001。我也拆了变频器以为是灰尘和潮导致的,就把这些处理后重新装上还是一启动就报F0001,后我就换了变频器就可以,不报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我同样设置了以前的参数但还是不能启动电机又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是否变频器没有进入运行模式,对照快速调整手册看看,修改一下参数。

楼主:
我也按说明书的调试重新输入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还有就是同样情况发生在西门子MM440,但我重新换了台变频器后,输入参数后就都正常了。就搞不懂MM420就为何不行????
郁闷…………

网友D(2011-03-04):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见工程师是把变频器换了就好了。

网友E(2011-04-26):
我今天也遇到了启动报警f0001,这个问题谁能解决啊????????????????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