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一、假如我有10只发热管,在三相电路中,每相所连接的发热管数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假如,我A相接3只,B相接3只,C相接4只,星形接法时会怎么样?三角形接法时会怎么样?
二、假如三相电压是平衡的,三相负载不一样,会怎么样?
三、三相电压不平衡会怎么样?
四、三相电压不平衡会在哪些情况下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会在哪些情况下出现?

网友A:
大不了就是负载不平衡而已,没什么大事,司空见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就是负载不平衡而已,没什么大事,司空见惯的。

回答的不负责任,不如不回答

网友B:
干扰!另外就像人挑担子一样!失去平衡更难挑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的不负责任,不如不回答

负载不平衡很正常的啊,老大!只能尽量求平衡而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再说负载又不大。依你说楼主要怎么搞才能平衡呢,我看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说的都是假如,我想知道的是会出现什么情况,还有为什么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会出现电流不平衡,没有任何影响。
自学

网友D:
假如三相电压是平衡的,三相负载不一样,会怎么样?

        C相的电流小点.

三相电压不平衡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电源变压器不超载,三相电压不会不平衡

三相电压不平衡会在哪些情况下出现?三相电流不平衡会在哪些情况下出现?

在变压器超载,负载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三相电压不平衡

只要负载不平衡,电流就不平衡

网友E:
这种问题本是不想回答的,不过还是说两句。
这种不平衡的用法,如果发热管是380V的,要用角接,电流虽不平衡,使用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发热管是220V的,一定要用星接,并且一定要加装中线(零线),否则发热管寿命会大大缩短。
  • 下载积分:+2(萧风) 热心助人
  •

网友F:
    如果一定要用十条发热管那就给发热管的公共端接条零线来保证电压平衡就行了,楼主还是多看一下《电工基础》吧,

       知识要用时,才知理论懂得少

网友G:
    同意9楼的,零线要加粗。

网友H:
    最明显是电流不平衡,接法的话,9楼说得对

网友I:
同意9楼说法。如果发热管是380V的,用三角型接,电流虽不平衡,使用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发热管是220V的,一定要用星接,并且一定要加装中线(零线),否则发热管寿命会大大缩短。

网友J:
看你那发热管是多少伏了,380就三角接,220就星形接了。

网友K:
1:如果接成星形且中心点接零就没有问题。如果中心点不接零会产生在负载上的电压不均衡。接三角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三相不均衡是正常的。
2:产生三相电流不平衡。但是在你的特定负载上是没有关系了,如果是电机问题就大。
3:会造成三相电流的不平衡。
4:电压不平衡会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电流不平衡取决与负载情况而言,如果偏差大了回影响设备使用寿命。
以上论点取决于三相负载。

网友L:
接成星型时,中性点接零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