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组态王画面编辑完成后,如何生成执行文件?谢谢

楼主(2010-12-09):
我画面做好,可以VIEW,但是不知道怎么生成执行文件,以后通过点击这个执行文件就能运行工程。

网友A:
把所需的项目设成当前项目,下次点击运行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zdhcoke)

楼主:
十分谢谢,我本来以为是需要生成什么执行文件的。谢谢

网友B:
组态王好想不能生成执行文件,其他的组态软件,如INTOUCH是能生成的,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