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变频器

楼主(2010-12-09):
请教一下
用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两台电动机
在正常使用一年后的情况下
现在开始跳总闸
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但是换上别的电机
就可以使用
一样大的
引起跳闸的这两个电机
用交流接触器驱动也不跳闸
有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电动机是否绝缘老化了,

网友B:
检查内部参数有无变动
jxh668

网友C:
电机绝缘问题。
另;你的变频器保护电路也不完善

网友D:
很正常,,遇到过,,那是因为电机运行电流过大造成的,,监控故障电机电流一定比正常电机大很多。绝缘不好造成的,

网友E:
绝缘有问题,如果实在要用建议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F:
电机电流过大...

网友G:
和6楼的想法一致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电机绝缘问题,再查变频器参数看看

网友I:
查变频器报警代码。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J: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K:
支持9楼观点

网友L:
不知道,一年应该不会有说明问题才对啊,把过载参数调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