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PLCSIM

楼主(2010-12-09):
各位大侠,小弟我正在进行PLC仿真。请问我要在里面实习点动杂办?

楼主:
难道是输入一下,迅速在断开么?

网友A:
还是没看懂你想要的功能是什么?
感觉上是边沿脉冲?如同三菱的指令加P之后的功能,只ON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