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三线传感器的问题----电源线反接???

楼主(2010-12-09):
三根线分别是棕色、蓝色和黑色;
我平时接传感器时都是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是输出线。但最近发现工厂个别设备上,传感器电源接线是相反的,即棕色接0V,蓝色接24V;
我如果按照我平时的接线方法,传感器就会常亮,这是为什么呢?
请教高人解答,最好详细一点,谢谢
jxh668

网友A:
看品牌
有的可接反,有的接反就挂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这种传感器是FESTO的,在别的设备上都是按照棕色24v,蓝色0v接的,why
jxh668

网友A:
厂家说明书要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B:
FESTO中国网站上的接线图。
jxh668

网友A:
BK black 黑色
BU blue 蓝色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
jxh668

网友A:
B ? 看不清
BK black 黑色 接负载
BU blue 蓝色 接负

jxh668

网友A:
如果是 BN 棕色:接电源正极

网友D:
可能交直流两用的吧,最好照说明书的接,颜色这东西没统一的标准

楼主:
说明书上是棕色接24v,蓝色接0v的,可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按照说明书接传感器就会常亮,只有反接才能正常工作,纳闷

网友E:
找对应的手册看下就明白了,,有的是允许反接的

网友F:
接反了一般是不会烧的,因为里面有限流电阻保护。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你们的设备上面的24v,0v标号错误。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实际的电源正负极。

网友H:
确实不能只看颜色,要看型号和说明书,

楼主:
正负极都确定无误,再说好几台设备都这样呀,奇怪中……

网友I: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G:
费死拖的磁性开关,有的三线的可以当作两线制使用的。也就是你的这种接法了。

网友J:
别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设备上面的24v,0v标号或许就是反的。也不一定

网友K:
一般棕色接+V,蓝色接0V,黑色是输出线.得细心

网友L: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实际的电源正负极

电源接可能有问题

其它的就....

网友M:
开关外壳上标得很明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N:
其实怎么用得了就怎么接,你不想想,他们生产的工程中就有可以拉出来的线本身就接错,这我都发现好多次了

网友O:
有分常开。。。常闭,,2种

网友P:
应该按说明接

网友M:
如果是s/s正负都可以。

网友Q:
pnp和npn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