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2N-485BD

楼主(2010-12-09):
求FX2N-485BD与电子称通讯实例

网友A:
485BD是个通讯模块吧,你主要是做PLC跟电子称通讯程序

楼主:
是的 第一次做通讯 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B:
先想想,然后画个sfc,跟着它做,不行你把程序发上来,一起解决

网友C:
你电子称的通讯协议没有提供怎么编呢?

网友D:
看一下通信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你电子称的通讯协议 如是AISCC 的倒好办, 如是MODBUS的话就比较有难度,CRC校验那里是个问题,还是用3U吧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F:
主要看你的电子称

网友G:
要看 电子称 说明书。里面有通讯协议设置。

楼主:
这是电子称的说明书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