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编一个小程序

楼主(2010-12-09):
用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输入点分别为x0和x1,程序满足下列条件:1..每个开关都可以单独控制灯的启停;2.也可以x0启动,x1停止;3.也可以x1启动,x0停止。

网友A:
可能是我学艺不精,我还是觉得弄不清楚开关是什么开关,是自复的还是旋钮类型的。
如果是旋钮,不知道主要可以不可以
LD X0
ANI X1
LD X1
ANI X0
ORB
OUT Y0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大才小用

网友C:
互锁 应该是

网友D:
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E:
有必要这样吗·大材小用

网友F:
这样好容易的,刚学是有点难的

网友G:
直接买两个双控开关都可以了啊

网友H:
这样好容易的

网友H:
刚学是有点难的

网友I:
楼主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练习编程或熟悉指令。
假设开关为自复位型按钮,并且是按钮按一下即松开,则可参见附图的程序。

网友J:
这个太简单了吧,

网友K:
太简单了吧!

网友L:
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最简单开始的。

网友M:
XO和XI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N:
我看有师傅用上升沿指令 做过 按下启动 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O:
这也太简单了吧,这就是两地控制等吗,买两个开关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