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输出的一堆tcom端怎么分配

楼主(2010-12-09):
FX1N-40MR 输出有COM1 COM2 COM3 在一起怎么分配啊 谁能给我些提示
工控组态

网友A:
COM1是 COM1 与 COM2 之间输出端子的公共端; COM2是COM2 与COM3 之间输出端子的公共端;以此类推!

网友B:
把说有的输出COM用线短接就不用考虑怎么分输出了

网友C:
二楼的说法有些欠妥

网友D:
如果输出端子用的是同一个电源,那么可以把所有的COM并联在一起.

网友E:
请你看看手册,讲的很清楚。

网友F:
我都是把相同電壓的放一起~~這樣自然而然就好分配了!!!

网友G:
有黑线分开了几组的,每组可以是不同的电压等级
三菱

网友H:
如果是同一路电源可以并在一起用,不同的电源要分开
这要看你的负载,com就是 一组端口的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