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200与300通信求助

楼主(2010-12-09):
大家好,我现在有问题请教大家,我现在用到的是S7-300与S7-200的通讯,是DP通讯;S7-300的主站,S7-200的从站,200上我加了一个EM277,我现在硬件部分我都组态好了,主要是我现在弄不明白程序怎么写。例如:我VB0--VB7对应300的PQB0—PQB7,VB8—VB15对应的是300的,PIB0—PIB7;同时200和300中均有I点对同一变频器控制,请问在200及300中如何建立数据块,可以完成通信,控制变频器?

网友A:
硬件组态好就已经可以通讯了。
不用写程序,300里面直的输出PQB0—PQB7将200里的VB0--VB7相应位置ON或OFF,同时300的PIB0—PIB7直接读取200的VB8—VB15状态。

楼主:
谢谢啊,VB0-VB15在200里如何使用呢?

网友B:
VB0 VB1 就是一个字,用VW0表示,如果是双字VD(VB0VB1VB2VB3)
如果是位的话,V0.0-V0.7.
在300里要硬件组态建立DP,添加EM277GSD文件,单击一下,在EM277里添加你要用的多少个字节,也可以是字,根据你的情况,在EM277里可以设定,S7-200的偏移地址,不一定从VB0,也可以偏移到VB1000,只要组好了,不用编程 ,就像上面说的直接写,读就行了。

楼主:
谢谢,如想要使200里的I0.0状态传给300,是不是要用i0.0触发V0.0?

网友C:
不用,他们可以互相通讯,都可以看到彼此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