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我下了个fx2n的程序发现有一段黄色的不显程序的,在那中就消失了100来步。请问各位高手那是怎么隐藏起来的。要怎么才能把它显示呢?????

网友A:
一个位指令后的程序段容量超过128步(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用指令表方式可以看到全部。
  • 下载积分:+2(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

楼主:
    谢谢,我看到了,那是怎么编的程序

网友B:
    对啊,怎么编的,难道是语句表

网友C:
    原来这样,指令表

网友D:
    也不一定是语句表的原因,有时候用FX-GPWIN编写的程序再用GX Developer读出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多谢。学习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是语句表的原因,有时候用FX-GPWIN编写的程序再用GX Developer读出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版主,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版主,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用老软件读程序,或用1楼的办法看指令表。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感谢分享 斑竹厉害

楼主:
    请问版主那要如何才能使某一段程序隐身呢??

网友G: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广州汇巨自动化--食用菌工厂化培植环境设计 13902292428

网友H:
支持10楼的,用FX-GPWIN去读,再用GX Developer参照着去修改。其实GX developer 指令显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程序,转换成梯形图就变黄色,
应该说FX-GPWIN对单个程序长度没有GX Developer那么严格!

网友I:
你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在工具栏中(显示)里有一个9触点,和11触点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也没办法,就重做了一个

网友K:
20楼说的我也碰到过,试一试。

楼主:
改11点的还是不行

网友L:
可能是这段程序使用较低级版本编程软件编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是语句表的原因,有时候用FX-GPWIN编写的程序再用GX Developer读出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补充一下:用手编输入然后用GX Developer读出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都是一个接点后面的步数对GX Developer超限了。

网友N(2011-05-13):
进来学习了,向高手致敬!

网友O:
哦,原来如此!

网友P:
那位老师能举几个例子我们好试一下,非常期待

网友Q:
可以转换成逻辑指令表

网友R:
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谁有啊QQ805233868

网友S: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T:
高手,大开眼界。

网友U:
点击显示,触点数设置,11触点

网友V: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W:
三菱程序隐藏怎么回事?

网友X:
好像用MPS MPP等指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Y:
原来是这么回事,学习了

网友Z:
没事,能在指令表上看到

网友AA:
家园里人才济济

网友AB:
往往饿额饿

网友AC:
20楼太QIANG了,DING!
wusaoyun

网友AD:
呵呵,要怎么隐藏啊。有没办法隐藏后别人没法看到。

网友AE:
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