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一下个位大侠,怎么连接不了?

楼主(2010-12-09):
CPM2A上电,通过电脑连接接不上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线缆?设置?电脑?PLC?RP?
一切皆有可能啊,楼主不说说做过什么尝试,让我等从何说起呢?

网友B:
CPM2A 是什么东东?

网友C:
没听说过,啥玩意呢

网友D:
是欧姆龙的plc,可能是线有问题吧,一般软件会自动识辨plc的型号。

网友E:
可能是线有问题吧

网友F:
网络类型选ToolBu
网络设定“驱动”设co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