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源板

楼主(2010-12-09):
请问各位师傅,电源控制板上输出24V,接线的时候为什么要加个电阻呢(不记得叫什么电阻了),有什么用呢

网友A:
是不是叫限流电阻呀?是不是起限流作用呀?
下载积分:+1(wu32u2) 又看到你了~

网友B:
是不是起限流作用呀?

网友B:
是不是起限流

网友C:
那不是电阻吧~~!
jxh668

网友D:
应该是负载电阻防止空载

网友E:
起保险作用,,,,防止短路

网友F:
接个电阻?串在线路中,阻值极小功率很大的一般是保险电阻;并在电路中,可能是压敏电阻,保护后面电路。

网友G:
会不会是保护电阻,防止回路因动作产生的高压反串到电源内而损坏电源

网友H:
起保险作用,防止短路